SMT贴片机电器部分维护的相关知识有哪些?

楼主(2021-04-09):
在SMT贴片加工厂中,很多设备都需要定时维护,特别是贴片机;一套传感器灵敏、运行稳定的贴片机是产品质量的保证。那么,SMT贴片机电器部分维护的相关知识有哪些?

SMT贴片机电器部分的维护主要有电供料器、贴片拾取传感器、处理伺服电动机的警报等运动部件的维护。

1、当电供料器和编带供料器上的电极变脏时,要用棉签进行清洁。

2、到达贴片拾取传感器/缓冲传感器的传感距离可以适当调节。

3、妥善处理好伺服电动机的警报:当X、Y、Z轴电动机出现过载或者发现异常信号时,伺服电动机上的警报就会响起。这时候就要重新启动,先关掉贴装机电源,等待15秒或更长时间,再打开电源开关。因为伺服电动机中放大器上的电流必须经过10秒才能消退。

注意:如果不能找出报警原因,必须请专业维修人员解决,千万不能带病运行。发现传感器出现问题,要及时去排查,以免贴片机由于拾取不良,或贴装精度不够产生卡板等现象,造成PCB电路板损坏。

网友:
    SMT贴片机电器部分的维护主要有电供料器、贴片拾取传感器、处理伺服电动机的警报等运动部件的维护。

网友: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