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ogic引脚门交换值(swap)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4-09):
pads Logic引脚门交换值(swap)是什么意思?
Swap为0   是指不可交换;那Swap为其他数值时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脚编号呀

网友:
    哪个器件的引脚有0的

网友:
    Swap为1   是指可交换

网友(2022-01-07):
    它的作用是 事先给引脚的SWAP属性进行分类。全设置为0,就是所有引脚都归为同一类。(在器件part type中的PIN选项卡中设置)
比如可以将一个8pin的器件,1~4脚分为swap 0类,5~8脚分为swap 1类。封装倒入PCB图后,打开ECO,使用SWAP PIN功能,1脚在0类内可以随意调换;1脚调换到1类中的某脚时(1和5换),系统会弹出询问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