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电路电容越大越好吗

楼主(2021-04-09):
在整流滤波电路中,它由两部分电路构成,分别是整流电路及滤波电路,两者功能是不同的。其中整流电路的功能是对正弦波交流电压进行转换成单向脉动电压,而滤波电路功能是对单向脉动电压进行转换成直流电压。因此,整流滤波电路其实输出的就是直流电压。

由此可知,只有两个电路的功能共同发挥才能全面完成所有交流电压的转换过程。倘若这两部分电路对电压的转换功能无法顺利完成,那就会影响电压的转换效率及效果,还会影响其输出的稳定性。因此在整流滤波电路中,电容合理的选用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对滤波电容的选取有经验公式,RC≥(3~5)T/2,根据这个经验公式来看,滤波电容的选取越大越好,但是事实证明这样来选取滤波电容是很不科学的。原因是滤波电容的大小直接影响了整流滤波电路输出的纹波电压。所以滤波电容的选取要根据纹波电压的要求和直流稳压电源设备输出直流电压指标进行具体选取。

图中上面的波形图是整流后的波形图,它是把输入的正弦波交流电压转换为单向脉动电压。下面的是输出波形图,相当于整流后的波形和滤波后的波形重叠后的波形图。

上面说到的纹波电压指的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输出直流电压含有的波动电压。假如在整流滤波电路中的滤波输出电路的纹波电压过大,那么将导致稳压电路输出纹波电压增加,甚至无法稳压。而纹波电压的产生是通过整流输出的单向脉动电压对滤波电容的充放电过程中产生的。如果负载R不变的条件下,那么滤波电容的大小从而决定了纹波电压的高低。

综上所述,根据题目说的在整流滤波电路中,电容是不是越大越好,事实证明这样说法是不科学的,原因上述已阐明。所以说,整流滤波电路中的滤波电容选取要根据输出直流电压、负载R大小、纹波电压的要求而进行综合选取。

网友:
整流滤波电路中的滤波电容选取要根据输出直流电压、负载R大小、纹波电压的要求而进行综合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