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铺铜铺不上,

楼主(2021-04-09):
板子是allegro转的,各种问题都看了还是铺铜没反应,no plane可以,split层不行,split改成no plane 也不行。请碰到的高手指点下

楼主:
不给名称就铺的上,给了就不行

网友:
    前段时间,我的allegro文件给同事,他转成pads也遇到铺铜问题,找很久原因,最后把过孔的热风焊盘属性去掉就可以了,不知道你的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