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如何文件打包成安装包

楼主(2021-04-09):
    文件资料:
    1、skill文件夹。我目前整理了一些skill文件,一部分是个人写的,一部分是网友分享的。

    2、菜单文件men-toolbar.il

    3、加载文件allegro.ilinit

    目前放置目录:X:\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提问:如何将以上资料通过EXE安装包的方式直接运行安装,而不是copy一大堆文件,以此来简化安装过程。

    最终效果:最好可以跟金百泽的安装包一样。

    咨询各位大神,这要该如何才能做到?

网友:
    帮你问问我师傅,稍等一会

网友A:
    winrar,打包成自解压文件,解压路径是 %cdsroot%\share\local\pcb\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rar,打包成自解压文件,解压路径是 %cdsroot%\share\local\pcb\skill

    这个方式跟copy没啥区别,写个BAT脚本也可以做到快速复制。
    我想要的是那种:安装完后看不到源码,跟安装的程序软件一样。不知要如何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式跟copy没啥区别,写个BAT脚本也可以做到快速复制。
    我想要的是那种:安装完后看不到源码,跟安 ...

    不太明白,“安装完后看不到源码”
    你把skill文件加密不就行了?
    我这个程序,双击就会自动copy文件到pcbenv\skill文件夹,静默覆盖,如果需要,还可以增加vbs脚本,修改allegro.ilinit文件内容,加载skill

网友B:
    想知道楼主实现功能了吗,求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楼主实现功能了吗,求方法

    没有,还在等有缘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还在等有缘人

    要看不到源码是需要自己先将skill文件加密,加密后就看不到源码了,这个跟你的安装方式是否是copy的没有任何关系,你所说的是做成exe安装程序的方式,这种方式也是将文件打包起来而已,然后安装的时候选择个路径自动解压到指定路径去而已,跟使用bat复制差不多,看自己喜欢。直接用bat还方便点,exe比较麻烦,特别是有修改的话都得重新封装一次文件,做成exe安装程序可以百度下Setup Fa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不到源码是需要自己先将skill文件加密,加密后就看不到源码了,这个跟你的安装方式是否是copy的没有 ...

    像金百泽这样的安装后直接可以使用,但是在文件目录下是看不到哪个是加密的il脚本文件?我希望的是搞成这种,就一个exe文件,方便给别人拷贝安装。如果要全部il文件都加密,感觉太麻烦了。或者是将所有il脚本都整理成一个il文件,再去一次加密。

网友D:
    打包成context,新版本的金百泽是这样做的。老版本金百泽也是直接复制一堆文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金百泽这样的安装后直接可以使用,但是在文件目录下是看不到哪个是加密的il脚本文件?我希望的是搞成这 ...

    金百泽以前的版本是将所有il文件一个个加密的,然后再做成exe安装程序的,现在的版本是编译成cxt的,也就是所有的函数都在cxt文件里面,只需要加密一个cxt和和一个il文件而已,并不是什么看不到哪个是加密脚本文件,不懂的人就不知道,比如现在的你,所以才会认为不知道,稍微懂点skill的人都能知道!没有绝对安全的,只有不懂不了解才不知道的!你以为的很安全万无一失了,在高手眼里就不堪一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百泽以前的版本是将所有il文件一个个加密的,然后再做成exe安装程序的,现在的版本是编译成cxt的,也就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包成context,新版本的金百泽是这样做的。老版本金百泽也是直接复制一堆文件。

    请问下如何打包成context,可有教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