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稳压电源电路设计

楼主(2021-04-09):
本人电路小白,有个题目想请教一下各路大佬,求帮忙。
题目:
采用单片机控制,设计完成基于 DC-DC 模型的直流稳压电源,实现 DC-DC
转换功能。

1、在输入电压 12V 时,要求输出电压稳定在+5V,误差±0.1V;
2、接入采样电阻 R1 和 R2,此时计入负载 RL,要求输入电压 12V 时,输出电
压稳定在+5V,误差±0.1V;
3、在基本要求 2 的基础上,调节输入电压在 9V~15V 变化,要求输出电压
稳定在+5V,误差±0.1V;
4、在基本要求 2 的基础上,输入电压 12V,输出电压稳定在+5V,误差±0.1V,
输出最大电流

网友:
    用单片机了,有些复杂了感觉。

网友A:
    现在很多DCDC是宽电源输入,选型时注意要求的最大输出电流基本就可以了,至于要求的稳定在5V,反馈电阻匹配好就行。个人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DCDC是宽电源输入,选型时注意要求的最大输出电流基本就可以了,至于要求的稳定在5V,反馈电阻匹配 ...

是的,选型时注意要求的最大输出电流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单片机?有没有PWM输出的单片机?还是有个DAC的单片机,如果有PWM的单片机那用个RC把PWM输出串到FB上,然后再用个AD采样电源输出,通过调节PWM占空比来调节FB上的电压,间接的就调节了输出电压,电脑上都这么调电压的呀,手机上,SVB功能。

网友:
    要这么复杂吗,那就用MOS管搭建一个DC-DC还有功率电感

网友:
    单片机单片机,不要欺负我不懂单片机好吗?

网友:
    一个电源开光管就能搞定了,XR76205就很好用

网友:
    看你RL需要多大的電流 , 需求1A以內直接使用LDO降壓即可 , LM7805就很好用 . 注意散熱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