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从片外flash运行不起来

楼主(2021-04-09):
接上仿真器,run以后程序可以正常运行,或者使用仿真器load symbol可以发现程序也可以正常运行
但是去掉仿真器,程序就是跑不起来,有大神知道什么原因吗

网友:
    试试代码搬移

网友:
    DSP程序写入到FLASH中无法运行的原来一般来说有下面几种原因:
    1、CMD文件配置错误
    2、编译选项不正确
3、定义了在RAM中运行的函数,但在调用函数之前没有将其复制到RAM中,使程序跑飞。
    4、FLASH寄存器配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