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附着三防漆SOT23封装的三极管应该如何拆

楼主(2021-04-09):
表面附着三防漆SOT23封装的三极管应该如何拆

网友:
    先将低熔点焊锡丝放在三极管引脚的焊点处

网友:
    并用功率大一些(≥35W)的电烙铁将焊锡丝熔化在该焊点上,三极管的每个引脚都这样处理一下,这样三极管各引脚表面的漆膜便会被破坏掉,之后用一把电烙铁即可拆卸SOT-23封装的三极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