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阻损坏的5大原因分析

楼主(2021-04-09):
    贴片电阻是电子产业链中采购小姐姐和工程师小哥哥们经常遇到的“小家伙”,因此要特别注意其引起的主要原因及应对之策。

  贴片电阻损坏的5大原因:

  1.贴片电阻与电源变压器距离太近,两端的线路阻抗很小,变频器没有装置直流电抗器和输出侧交流电抗器,使整流桥处于电容滤波的高幅度尖脉冲电流的冲击形态下,导致整流桥过早损坏。

  2.电网电压瞬间变高,遭遇雷击或浪涌电压过高,而电网内阻小,保护电网电阻经击穿烧坏不起作用,导致全部过压加到整流桥上。

  3.后级电路、逆变功率开关器件损坏,致使整流桥流过短路电流而损坏。

  4.输出电流电压过低,使整流桥担负减轻而损坏。

  5.买到的非正规原装器件,自身质量不过关。

  贴片电阻损坏的原因及故障解决

  由于贴片电阻具有体积小,重量轻,电性能稳定,可靠性高,装配成本低,并与自动装贴设备匹配,高频特性优越等诸多优点,所以在电子设计中大受电子工程师们青睐。

  可是,这个小玩意,知道如何“保养”它,知道的人却不多。

  当贴片电阻出现问题时,首先要找到热敏电阻引起的整流桥损坏的基本缘由,并消弭,避免换上新整流桥又发作损坏。

      贴片电阻损坏的解决办法

      1.更换新的整流桥和贴片电阻器件,要确保整流桥焊接稳固,与周边的器件保持安全距离。另外,涂上硅脂降低电阻热度过高。

  2.对并联整流桥要用同一型号、同一厂家的产品以防止电流不平均而损坏。

网友:
    厂家 都会检查在出货 为什么有那么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