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损坏的特点是什么?怎么去判别?

楼主(2021-04-09):
电阻损坏的特点是什么?怎么去判别?

网友:
电阻损坏以开路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

网友:
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

前两种电阻应用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100Ω以下)和高阻值(100kΩ以上)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的极少损坏

网友:
    低阻值

    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

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网友:
    电流经过,过大导致电阻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