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自收发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1-04-09):
    如图1,是看到一款485自收发电路。图2是485芯片的PIN定义
    在发送数据过程中
    当TXD发送0时,三极管不导通,DE接高电平,进入发送模式,485芯片会把DI上的电平反应到AB引脚上输出,因为DI已经接地,所以AB引脚会传输0,这个好理解
但是,当TXD发送1时,三极管导通,RE接低电平,进入接收模式,485芯片的AB引脚进入高阻状态,则AB传输的是1,
    此时为什么AB进入了高阻态模式呢?
    而且TXD发送1时,进入了接受模式,为什么还在发送数据呢?

网友A:
    接收分析:默认没有数据时,TXD为高电平,此时Q22非门输出低电平,因为RE为低电平使能而DE为高电平使能,此时收驱动器工作收数据有效,而发驱动器为高阻态,此时SP3494为接收态。 发送分析:发送数据1时,TX为高电平时,Q22输出低电平,因为RE为低电平使能DE为高电平使能,此时收发器处于接收状态,发驱动器为高阻态,也就是发送端与A\B断开了,此时A\B之间的电压就取决于A\B的上下拉电阻了,A为高电平、B为低电平,RS485信号是逻辑1;发送数据0时,TX为低电平,Q22输出高电平,DE为高电平,发驱动器使能,此时正好DI是接地的,也就是低电平,驱动器也就会驱动输出B为1,A为0,RS485信号是逻辑0。 根据发送分析的状态可以看到,此电路只适用于“半双工”,如果是全双工,就不行了,因为TX为1时,Q22输出低电平,RE接收使能,此时从机如果回复数据,就会出现逻辑错误。

网友:
    发送数据0时,TX为低电平,Q22输出高电平,DE为高电平,发驱动器使能,此时正好DI是接地的,也就是低电平,驱动器也就会驱动输出B为1,A为0,RS485信号是逻辑0。 根据发送分析的状态可以看到,此电路只适用于“半双工”,如果是全双工,就不行了,因为TX为1时,Q22输出低电平,RE接收使能,此时从机如果回复数据,就会出现逻辑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分析:默认没有数据时,TXD为高电平,此时Q22非门输出低电平,因为RE为低电平使能而DE为高电平使能,此 ...

    回答的太好了,赞一个。

网友: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