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测试发现比较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04-09):
现在组装整机的时候,发现有适配器的tyepc公头触碰板子上面的TYPEC母头外壳(板子的GND),有几率出现屏变颜色,显示不正常,最开始定位就是排线太多,太长,导致GND的电位差比较大,飞电源飞GND,确实好了很多,但是后面发现把接屏的那个板子放到结构件上面,碰TYPEC的外壳,现象有复现了,不知道为啥?
上传不了图片,简单描述就是TYPEC板 通过FPC排线 到 电源板 ,然后再通过FPC排线到 机芯控制板,最后通过FPC排线接屏的转接板,接屏。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这种复现现象,不知道为什么同问。

网友A:
    我个人随便猜猜,适配器的设计不良有EMI干扰问题,机芯的设计不良有EMS抗扰度问题,两者碰到一起,就有了EMC电磁兼容问题。。。。。建议你先用其他的电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随便猜猜,适配器的设计不良有EMI干扰问题,机芯的设计不良有EMS抗扰度问题,两者碰到一起,就有了EM ...

换个适配器看过,类似的项目就没有这种问题,而且碰TYPEC金属壳的时候,我们的机芯FPGA存程序的flash,有几率丢参数,定位不到原因,只能推测碰的时候,导致给flash的电源不稳定,导致flash丢数

网友:
    我原来有个平板,acer的,有一次去学车的时候拿驾校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掉地上了,屏碎了,自己买了个屏换上,屏的金属和板子的金属一接触就变色。应该和这个一样的原理,后来我把他们的金属外框隔开了。没办法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