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一些简单的参数化来约束PCB,该怎么去设计?

楼主(2021-04-09):
请问如何使用一些简单的参数化来约束PCB,该怎么去设计?

网友:
    通常是指在阻抗、长度及间隙等方面受到一些约束

网友:
    例如两条走线的间隔可能取决于一个和节点电压及线路板材料都有关的函数,数字IC上升时间减小对高时钟速度和低时钟速度的设计都会产生影响,由于脉冲产生更快而使建立及保持时间更短,另外互连延时作为高速电路设计总延时的重要部分对低速设计也同样非常重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