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层叠设计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1-04-09):
  PCB板层叠设计要求有哪些?

  多层PCB的层数、各层之间的叠加顺序及板材选择是由PCB设计师决定的,这就是“PCB层叠设计”。那么,PCB板层叠设计要求有哪些?
  1、硬件成本:PCB层数的多少硬件成本直接相关,层数越多硬件成本就越高,以消费类产品为代表的硬件PCB一般对于层数有最高限制。
  2、高密元器件的出线:以BGA封装器件为代表的高密元器件,其出线层数基本决定PCB板的布线层层数。
  3、信号质量控制:对高速信号较集中的PCB设计,如果关注信号质量,那么就要求减少相邻层布线以降低信号间串扰,这时布线层层数与参考层层数的比例最好是1:1,就会造成PCB设计层数的增加;反之,如果对信号质量控制不强制要求,则可以使用相邻布线层,从而降低PCB层数。
  4、原理图信号定义:决定PCB布线是否“通顺”。糟糕的原理图信号定义会导致PCB布线不顺、布线层数增加。
  5、PCB厂家加工能力基线:PCB设计者给出的层叠设计方案,必须要充分考虑PCB厂家的加工能力基线,如:加工流程、加工设备能力、常用PCB板材型号等 。
  以上便是PCB板层叠设计要求,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高密元器件的出线:以BGA封装器件为代表的高密元器件,其出线层数基本决定PCB板的布线层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