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wave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21-04-09):
    在使用siwave仿真图片中红色方框标注的2.4G板载天线时,S参数和黄色标注的那条单线的S参数一样,哪位大神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
    S参数和黄色标注的那条单线的S参数应该不一样吗?

楼主:
    整个红色区域的S参数和单独黄色标注线段的S参数肯定应该不一样呀,而且应该差别非常大

网友A:
    兄弟比我牛逼,解答不了。是不是两段网络没有合并啊。要不用HFS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比我牛逼,解答不了。是不是两段网络没有合并啊。要不用HFSS吧

    在PADS里面我是按器件做的整个封装,不知道导入SIwave后还需不需要合并,在哪里合并HFSS不会用

网友:
    朋友~请问你做过切板后看某些线路隔离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