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igrity仿真后数据分析

楼主(2021-04-09):
    大神们为什么我仿真后,在差分线转角的地方,没有阻抗显示呢。

网友A:
    确实没有显示阻抗耶,重新来一遍?

网友B:
    详细的设定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详细的设定提供一下

    大神  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没有显示阻抗耶,重新来一遍?

每次都一样

网友:
    虽然用的软件不一样,但是可以确定,你这个阻抗分析是简单分析,是只通过线宽、线距、叠层、切角、介电等等参数直接算出来的,所以拐角这一块超出差分长度的会被直接忽略掉,这种阻抗分析仅仅是板厂用来计算阻抗是否正确。真正的TDR原理是打脉冲,通过瞬态电压电流的变化算出来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