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中如何将方向不一致的器件丝印修改成一致

楼主(2021-04-11):
如图所示器件是270°,而丝印是180°,我需要批量操作的方法,多谢了

网友A:
    不影响啊,全部选中,然后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啊,全部选中,然后修改就可以了

你好,如果是全部选中的话只能操作丝印的方向吧,没办法既选器件方向和丝印方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