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请问哪位大神知道静电怎么仿真

楼主(2021-04-12):
    现在工作中遇到比较多的静电问题,想要仿真指导设计,请问哪位大神知道该怎么仿,用什么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
    没有听说过,静电仿真估计太困难吧,没有听说有这个软件。

网友:
    CST里面有,能做到对具体的产品的某个点进行释放ESD,问题是仿真的结果是个波形,波形不太理想;Allegro sigirity仿真出来也是一个过冲;不过芯片类里面有个ESD仿真,我忘记什么软件了,韩国人写的论文;ESD散开的电流密度片状分布的仿真我没见过。ESD的仿真实战性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