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封装PCB与DPC陶瓷PCB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4-12):
LED封装PCB与DPC陶瓷PCB到底有什么区别

网友:
LED封装技术大都是在分立器件封装技术基础上发展与演变而来的,但却有很大的特殊性。一般情况下,分立器件的管芯被密封在封装体内,封装的作用主要是保护管芯和完成电气互连。

网友:
而LED封装则是完成输出电信号,保护管芯正常工作,输出:可见光的功能,既有电参数,又有光参数的设计及技术要求,无法简单地将分立器件的封装用于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