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波正交极化,电磁波正交极化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1-04-12):
电磁波辐射的电场矢量方向可按旋转或线性方式变化,对应的两种电磁波分别被称为圆极化波和线极化波。圆极化包含相互正交的左旋和右旋两种极化方式,线极化包含相互正交的水平和垂直两种极化方式。

在相同的频段同时使用水平和垂直(或者左旋和右旋)这两种相互正交的极化方式,被称为交叉极化频谱复用。采用交叉极化频谱复用方式的通信卫星可以双倍利用频谱资源。

地区性和国内通信卫星多采用双线极化复用方式。国际卫星组织的C频段转发器多采用双圆极化复用方式。

国际电联分配的电视直播频段采用双圆极化复用方式。由于圆极化电波在穿越雨区时,更容易产生去极化效应,降低交叉极化隔离度。国际电联规定,广播卫星在经过协调后,也可以改用双线极化复用方式。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主要由抛物面天线,馈电源,卫星接收机,变频器、低噪声放大器等装置组成,其工作过程为:抛物面天线接收到微弱的信号,经抛物面无线的反射汇聚到其焦点,由馈电源(馈源)输送至低噪声放大器,放大后的信号送入变频器,把信号频率降为950MHz~1450MHz,然后经同轴电缆送到卫星电视接收机,选择一个频道的节目再经放大混频,解调等送入监视器或电视地面传输系统。卫星电视接收系统如下图所示:

卫星电视接收系统

抛物面天线的作用是把微弱的卫星电视信号聚焦在其焦点上,在其焦点处可以使信号强度增加20万~50万倍。要把天线准确的对准卫星的发射波束,同一地区,接收不同卫星的电视信号,或不同地区接收同一颗卫星的电视信号,抛物面天线的方位角和俯仰角是不一样的。接收天线的方向与该卫星的位置(经度)、接收点的位置(经度、纬度)有关。在调试时要根据卫星的资料,调整天线的俯仰角和方位角,使天线对准转发器的方向,同时用监视器观察电视信号的质量,调好后要拧紧固定螺丝把天线位置固定下来。抛物面天线有板状和网状之分,板状增益,但重量重、风阻大,对安装基座的强度有一定的要求,适合在地面安装;网状增益小,但重量轻,价格低、风阻小,对安装基座无特殊要求,可安装在楼顶等位置。天线口径从1.2米~8米有多种型号,直径越大,接收汇聚效果越高。一般个体接收可以使用直径在2m以下的天线。

馈源的作用是用来接收天线汇集反射的信号并将其转化为高频电流。为了提高卫星的传输容量减少干扰,卫星广播使用两个相互正交的电磁波,即垂直极化波和水平极化波传送信号。为了使接收天线极化匹配,天线馈源极化器的极化方向要和卫星辐射的极化波的极化相同。

天线系统的调整一般是先调整好卫星接收天线的仰角、馈源的位置、馈源极化器的极化方向与极化角,在缓慢转动天线的方位角,在相应位置附近扫描,在监视器上看到图像清晰、声音洪亮、没有杂波与噪声。

从低噪声放大器,经过下变频后的信号虽经过两级放大,但仍很微弱,为了减少干扰,卫星电视接收机和抛物面天线的距离不要超过50米。

网友:
抛物面天线的作用是把微弱的卫星电视信号聚焦在其焦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