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加工工艺中如何控制好锡膏印刷

楼主(2021-04-12):
PCBA加工工艺中如何控制好锡膏印刷

网友:
    锡膏印刷的效果由钢网、锡膏、印刷过程、检测方法等四部分组成。

网友:
    钢网的投料之前的清洗和存储环境尤为关键。每次上线前必须进行严格的清洗,并检查过孔是否堵孔、存在锡渣等情形。部分PCBA厂家建议采购钢网张力计,在每次投料前进行钢网的张力测试。

网友:
    锡膏需要选用中高档以上的品牌,比如千住、维特偶等,含有金或银等活性成分更好。锡膏必须严格存放在2至10度的冰箱内,每次的入库和出库必须做好相关的统计,对于锡膏的回收必须严格控制在IPC标准范围内,并在上线前严格执行锡膏搅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