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模块损坏的三个常见原因

楼主(2021-04-12):
一、光模块损坏常见原因分析

1.光口污染和损伤

由于光接口的污染和损伤引起光链路损耗变大,导致光链路不通。产生的原因有:

a、光模块光口暴露在环境中,光口有灰尘进入而污染;

b、使用的光纤连接器端面已经污染,光模块光口二次污染;

c、带尾纤的光接头端面使用不当,端面划伤等;

d、使用劣质的光纤连接器;

e、插拔不当,陶瓷套筒破裂等。

2.ESD 损伤

ESD 是ElectroStatic Discharge 缩写即”静电放电”,是一个上升时间可以小于1ns(10 亿分之一秒)甚至几百ps(1ps=10000 亿分之一秒)的非常快的过程,ESD 可以产生几十Kv/m甚至更大的强电磁脉冲。静电会吸附灰尘,改变线路间的阻抗,影响产品的功能与寿命;ESD的瞬间电场或电流产生的热,使元件受伤,短期仍能工作但寿命受到影响;甚至破坏元件的绝缘或导体,使元件不能工作(完全破坏)。ESD 是不可避免,除了提高电子元器件的抗ESD 能力,重要的是正确使用,引起ESD 损伤的因素有:

a、环境干燥,易产生ESD;

b、不正常的操作,如:非热插拔光模块带电操作;不做静电防护直接用手接触光模块静电敏感的管脚;运输和存放过程中没有防静电包装;

c、设备没有接地或者接地不良。

二、光模块使用过程的注意事项

光模块里面集成了精密的光学元件和电路元件,在日常使用过程中要注意按规范操作,否则很容易导致光模块损坏,下面为大家介绍光模块日常使用注意事项:

1、模块的正确安装

a、确保模块安装妥当。安装光模块时要用力将模块插到底,听到“啪”的声音或感到轻微震动,表示模块卡锁卡到位。光模块卡锁没卡到位时,金手指和单板上连接器微接触,链路有可能连通,但是在震动、碰撞等情况下,光模块会发生瞬断、甚至松动等故障;

b、光模块内部有陶瓷部件,拿取光模块时要小心,若不慎掉落或用力磕碰,该光模块不建议再上架使用,以免后续出现故障;

c、往光模块中插入光纤线时要求动作轻缓、正对着光口插入,用力过猛或斜着插入,有可能会损坏光模块;

d、大部分光模块都支持热插拔,但是不推荐经常性热插拔,容易造成电气损坏;

e、确认拔插光模块动作规范:取光模块时,不要碰到光模块的金手指部分,以免对光模块造成损坏;插入光模块时,确认光模块的拉手是贴在光模块的光口上然后插入;拔出光模块时,先将光纤线拔出,将拉手拉到和光口约90度位置后缓慢拔出,拔出时不能太用力或是拉手没到位就拔出,有可能会对光模块屏蔽罩造成损坏。

2、防止模块光口污染

a、尽量选用优质的光纤连接器;

b、插入光模块的光纤跳线接头使用前最好用高纯度酒精棉进行搽拭,避免因光跳线端面污染而导致光口的交叉污染;

c、光模块避免长时间暴露,暂不使用的光纤跳线和光模块不使用时务必及时塞上防尘帽,以免灰尘进入光模块而影响其性能。防尘帽不使用时储存在防尘干净处;

d、光纤连接器插入是水平对准光口,避免端面和套筒划伤;

e、 光纤连接器的端面保持清洁,避免划伤。

3、防止静电损伤

ESD是自然界不可避免的现象,预防ESD从防止电荷积聚和让电荷快速放电两方面着手:

a、保持环境的湿度30~75%RH;

b、对光模块操作时做静电防护工作(如:带静电环或将手通过预先接触机壳等手段释放静电),接触光模块壳体,避免接触光模块PIN 脚;

c、使用的相关设备采用并联接地的公共接地点接地,保证接地路径最短,接地回路最小,不能串联接地,应避免采用外接电缆连接接地回路的设计方式;

d、包装和周转的时候,采用防静电包装和防静电周转箱/车;

e、禁止对非热插拔的设备,进行带电插拔的操作;

f、避免用万用表表笔直接检测静电敏感的管脚。

4、长距模块注意光饱和度

对于长距光模块,由于其平均输出光功率一般大于其最大输入光功率(即光饱和度),因此请用户使用时关注光纤使用长度,若不具备条件又需要事先调试时,请务必使用10-20dB的光信号衰减器将光纤信号强度有效衰减,以保证光模块的实际接收光功率小于其光饱和度,否则有可能造成光模块重要部件的损坏。

5、避免多模、单模光纤的混用

多模模块使用多模光纤,单模模块使用单模光纤,混用的情况下会出现信号丢失等故障。

6、单纤双向模块,避免波长搞混

单纤双向模块,成对使用,A设备发射波长和B设备的接收波长要一致,波长搞混情况下会出现Link不上等故障。

7、CWDM波长模块,避免使用普通FP生产光模块

CWDM波长光模块,波长要求常温±3nm,FP波长光模块,波长为±20nm,波分复用器通道带宽10nm左右,如果采用FP波长光模块经过波分复用后出纤功率小、导致光路不通等现象。

8、电压用错

1′9光模块供电方式有3.3V和5V两种,SFF SFP光模块供电方式只有一种,为3.3V,如果电压供错情况下会出现光路不通等现象,电压加高甚至把模块烧坏。

9、电平速率用错

TTL电平为单端输入输出,PECL或CML电平为差分输入输出,电平用错情况下会出现信号丢失等故障;低速率模块用错到高速率上,会出现误码、视频不通等到现象,高速率模块用在低速率上,长距离会受到限制,高速率模块接收灵敏没有低速率灵敏度高。

三、光模块损坏常见的判断步骤

1.测试光功率是否在指标要求范围之内,如果出现无光或者光功率小的现象。

处理方法:

a、检查光功率选择的波长和测量单位(dBm)

b、清洁光纤连接器端面,光模块光口。

c、检查光纤连接器端面是否发黑和划伤,光纤连接器是否存在折断,更换光纤连接器做互换性试验

d、检查光纤连接器是否存在小的弯折。

e、热插拔光模块可以重新插拔测试。

f、同一端口更换光模块或者同一光模块更换端口测试。

2.光功率正常但是链路无法通,检查link 灯。

网友:
光模块内部有陶瓷部件,拿取光模块时要小心,若不慎掉落或用力磕碰,该光模块不建议再上架使用,以免后续出现故障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