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PCB之EMC“干净地”

楼主(2021-04-12):
PCB之EMC“干净地”

楼主:
若是不是十分在意PCB多那么一点点的成本,强烈建议设置“干净地”。
对CE、CS有极大的好处!

网友A:
    请问:"当地线不干净时,滤波在高频时几乎没有作用"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当地线不干净时,滤波在高频时几乎没有作用" 是什么意思呢?

    地线阻抗:Z = RAC + jωL
    地线不干净,阻抗加大,滤波也就不能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