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电源和锂电池切换供电电路的问题,这个电路图能实现吗?

楼主(2021-04-12):
现需实现功能:
接外部直流电源12V时,给系统供电,同时给锂电池充电接口充电。
锂电池插座一直固定于电路板上,没有外部电源时,锂电池给系统供电。
(接入外部电源时,一直给锂电池充电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现在这个电路图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
    MOS管的开通信号是手动还是电路控制

网友A:
    可能我专业知识水平欠缺,我这压根没看出来你这个怎么导通。把MOS管当开关使,你这个电阻配比Vgs就是1V了,这通不了啊,另外如果通了,没有限流的东西,MOS管不会烧吗?

网友:
    你这个怕是要烧管子了

网友:
    D1、D2应该是对外部电源和锂电池起隔离作用的吧(两路电源哪路电压高就由哪路经过V1mos管给后边电路供电),应该直接接到对应的电源输入,怎么会接到两个AD口呢?此电路中没有看到给锂电池充电的那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专业知识水平欠缺,我这压根没看出来你这个怎么导通。把MOS管当开关使,你这个电阻配比Vgs就是1V了, ...

    开关J3接通短路到地的时候,Vgs就是输入电源电压,比如12V,大于Vgsth(-4V)所以可以导通。这个管子的Vgs极限电压是±20V,所以,如果外部电源电压和锂电池电压都远远低于这个极限电压的话,这么接应该也没有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专业知识水平欠缺,我这压根没看出来你这个怎么导通。把MOS管当开关使,你这个电阻配比Vgs就是1V了, ...

MOS管导通,后面应该还有负载电路(这个PMOS管本来就是电源开关的作用),不是直接输出到地,所以正常也不会有烧管子的问题。

网友:
    有问题,两个AD是采样,检测12V有无插入,或者电池电量,用AD去输出能带动什么?

网友:
    1,电源都串了470K电阻,没有什么输出能力。D1,D2左端都应该直接接到电源的。

网友:
    2,看不到充电电路,不确定充电有没有问题。
    3,D1换成PMOS,然后仔细搭一下电路应该可以同时兼具供电和充电

网友:
    开关来控制切换 应该是可以满足(接外部直流电源12V时,给系统供电,没有外部电源时,锂电池给系统供电。)要求,但是前端电源和电池肯定不能经过大电阻再给系统供电的

网友:
    锂电池一直充电放电会比较快的到达锂电池标称的cycle life 之后就比较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