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PWM来进行无线充电

楼主(2021-04-12):
最好能有5CM的距离。该怎么做?输入电压为5V。要求具有驱动两个LED的3V的电压。

网友A:
可以参考ST的NFC方案试试,楼主。

b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ST的NFC方案试试,楼主。

可以给个地址码?我去看看。

网友:
5CM 距离比较远  一般基于电磁感应距离在1厘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