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怎么选中整条走线?

楼主(2021-04-12):
pcb选择线怎么直接选中一整条呀
每次都得一小段一小段的选,太烦人了

网友:
    先点击一段,然后英文模式下按键盘上的Tab就全选了

网友:
    好像是Ctrl+鼠标左键?

网友:
    pcb中选择整条线段可以使用快捷键ctrl+h然后点击线段即可选中

网友:
    學習學習,小弟每次都一小段的選。

网友:
    谢谢分享,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选择整个网络ctrl+h,选择一个网络在某一层的线段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