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一下理解Matlab梯度函数gradient???

楼主(2021-04-12):
请问一下gradient之间的过程
例:
>> x=[6,9,3,4,0;5,4,1,2,5;6,7,7,8,0;7,8,9,10,0]
x =
     6     9     3     4     0
     5     4     1     2     5
     6     7     7     8     0
     7     8     9    10     0
>> [Fx,Fy]=gradient(x)
Fx =
    3.0000   -1.5000   -2.5000   -1.5000   -4.0000
   -1.0000   -2.0000   -1.0000    2.0000    3.0000
    1.0000    0.5000    0.5000   -3.5000   -8.0000
    1.0000    1.0000    1.0000   -4.5000  -10.0000

Fy =
   -1.0000   -5.0000   -2.0000   -2.0000    5.0000
         0   -1.0000    2.0000    2.0000         0
    1.0000    2.0000    4.0000    4.0000   -2.5000
    1.0000    1.0000    2.0000    2.0000         0

就是不理解Fx,Fy是怎么计算过来的,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是计算机算的,又不用你算,不知道在纠结啥

网友:
你是想了解gradient函数是不,可以help一下,上面讲的非常详细的

网友:
gradient()是求数值梯度函数的命令。[Fx,Fy]=gradient(x),其中Fx为其水平方向上的梯度,Fy为其垂直方向上的梯度,Fx的第一列元素为原矩阵第二列与第一列元素之差,Fx的第二列元素为原矩阵第三列与第一列元素之差除以2,以此类推:Fx(i,j)=(F(i,j+1)-F(i,j-1))/2。最后一列则为最后两列之差。同理,可以得到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