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覆铜问题求解,铜把焊盘和过孔覆盖了

楼主(2021-04-12):
大神们,pads覆铜碰到问题了。如图,绿色的都是GND网络,小圆点是过孔. 但是覆铜之后铜直接把过孔覆盖掉了,旁边元件的焊盘也给覆盖掉了,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说这是显示问题,PCB做出来还是能看到过孔和焊盘的?

网友:
覆盖方式改一下

网友:
    过孔颜色问题吧

网友:
    如果GND网络在View--->Nets里设置了颜色,将其恢复成黑色。如果GND网络没设置颜色,那就在Setup--->display colors里给焊盘;过孔;铜皮;走线设置为不同的颜色。通常同一层的导体都要设置不同的颜色方便观察。

网友:
    如果绿色显示的都是GND net的话,那么你铺铜之后就是会被覆盖的,那是因为你设置了via和pad是full contact这个属性。如果你希望能看到过孔还有pad与GND不是这种完全连接的话,可以修改shape与他们的连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