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最小系统板可以不用EMMC启动吗?

楼主(2021-04-12):
请问如附图所示的这种Cotex-A33的最小系统板可以把板载EMMC芯片换成一个SD卡座吗?
个人感觉EMMC很容易被自己作坏了造成无法启动的情况,而SD卡至少可以拆下来格掉重写网上有把EMMC改高速U盘的玩法,不知道换SD卡行不行,求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感觉告诉我,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告诉我,应该可以的

这是科学,你尽然用感觉回复楼主,牛人啊

网友:
可以使用,看一下手册,一般支持SPIFLASH,NAND,SD等

网友:
uboot是支持多种启动方式的,应该可以通过uboot配置启动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