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初始化不了?一直读出来数据都是0 ,大神在不

楼主(2021-04-12):
mpu用杜邦线连接在一块stc8h最小系统板上初始化不了,一直读出来数据都是0,iic协议我看是对的,scl和sda也都加了上拉电阻,请问怎么办?已经排除了mpu6050模块坏的的可能

网友:
是不是杜邦线有问题,换跟

网友:
自己写的还是抄的IIC程序?要仔细看手册的,估计你用的是51的程序,直接用延时就不对了。

网友A:
    芯片也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也可能有问题。

    芯片没坏,IIC读不出数据你觉得可能么?一般都是你的程序问题,有条件的用示波器读取你发出的数据,也可网上逐一对比别人可以的II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