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更换板框问题

楼主(2021-04-12):
一份完整的PCB文件,因为结构发来一个新的板框(对比旧的加了2个异形开槽,外框尺寸一样),pads9.5应如何操作把旧的替换掉1 X' k+ Q/ N; V& I

网友:
PADS听说不好用

网友:
CAD里打开一个新的界面(单位和PADS一致),复制一个新的板框,留下完整的板框外形,多余的删除,把板框合并,不能有断开,确认无误後可以导入PADS。把原板框属性Board outline改为 2Dline,再把新板框属性2D line  改为 Board outline.选中新板框移动它与原板框重合,根据新板框调整板内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