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对PCBA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

楼主(2021-04-13):
X射线对PCBA的影响是什么,有多大?

网友:
    当X射线照射样品时,其透过强度不仅与X射线的能量有关,同时与样品材料的物质密度和厚度有关,物质密度越小以及厚度越薄X射线就越容易透过。

网友:
    X射线检测原理就是利用X射线照射样品后,通过图像接收转换装置将X射线透过强度以灰度对比的明暗差异来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