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PCB盘形线圈天线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1-04-13):
本人现正在做一款RFID PCB盘形线圈天线,频率为高频13.56MHZ,所用的芯片内置电容为23.5pF,PCB板外形确定,怎么计算要多少圈,线径,线宽,最外圈多大,这些参数都可以自己先设定一个值,就是不知道要多少圈

网友:
基础电路设计还要学习啊

网友:
这种板载线圈天线,在一致性的问题上,部分会出现中距离感应盲区。比如贴近能感应,然后1cm到2cm的距离无法感应,3cm到4cm又能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