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参数提取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21-04-13):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网友A:
    你用到的元件S参数数据不包含你仿真的频段,比如你仿的频段有1M~5G,而某个元件只有100M~5G的参数,如果你非要仿,系统会调用这个元件最接近的那个值去仿真,也就是你仿的1M~100M的参数都是使用该元件100M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到的元件S参数数据不包含你仿真的频段,比如你仿的频段有1M~5G,而某个元件只有100M~5G的参数,如果你 ...

感谢,我把仿真频率范围设置从100M开始就好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