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op-layer层的文本怎么修改颜色?

楼主(2021-04-13):
请问top-layer层的文本怎么修改颜色?

网友A:
    top层只能是top层的颜色吧

网友B:
    为啥要给TOP层家文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要给TOP层家文本?

    TOP层难道不是放置丝印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p层只能是top层的颜色吧

    好吧,谢谢

网友:
    top-layer层放置的文本丝印是不会被覆盖的,一般每个层颜色不一致,top layer层只放置丝印文本,不用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