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容与电阻的小小疑问?

楼主(2021-04-13):
    这个电路中的C1,C2的电容换成了3300uF的,那R3,R4的电阻要换成多少?

网友:
    不换也行的吧!楼主觉得呢?

网友:
    为什么要换电阻啊?楼主。

网友:
    楼主你这是个什么电路?打算做什么用呢?

网友:
    不换也行啊,还是想调输出电压 哪里有公式啊

网友:
    你换了电阻,输出电压就变了。

网友:
    不搭噶的呀

网友:
    那是调压的,不用换

网友:
    先得明白那个电阻是干什么的,然后假设换了,分析分析就明白了

网友:
    分压反馈,用来调整输出电压的,如果输出电压不变,那就不用换。

网友:
    这两个大电容是整流滤波电容,换的过小直流电压纹波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