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与服务器通信

楼主(2021-04-13):
各位大神,我现在做一个汽车后台服务器,想知道服务器接收GPRS数据需要做一些什么配置,它们之间的通信我需要学习哪些东西,模块发送数据服务器这边没反应,缺什么东西?谢谢啦!

网友:
GPRS是一种无线通信协议的总称,其中有语言也有数据。它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种通信手段 所以你的问题真没问到点子上,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更多操作

网友:
1、点对点通信,发送短信 2、服务器具有公网IP,GPRS模块访问IP传输数据 3、服务器没有公网IP,需要做反向穿透

网友:
    找个GPRS模块,数据量少就走串口AT指令,这个相对简单。如果数据量大需要走USB总线,这个还需要拨号协议栈,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