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 波形分析的问题,请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1-04-13):
    使用STM32f407CAN发送数据,通过逻辑分析仪和CAN收发器 都能显示数据是正确的。但是为啥逻辑分析仪上的波形 感觉不对,但是数据解析的是对的。附录中有图片,比如0x07 应该是0000 0111,为啥里面会有几个×,而且位不对?

网友:
    这两个波形还真不一样啊

网友A:
    逻辑分析仪界面上的X,是位填充,位填充是为了提供足够的跳变沿。填充位出现在5个连续的相同极性的位之后,填充位与其前面的位极性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界面上的X,是位填充,位填充是为了提供足够的跳变沿。填充位出现在5个连续的相同极性的位之后, ...

    原来是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逻辑分析仪界面上的X,是位填充,位填充是为了提供足够的跳变沿。填充位出现在5个连续的相同极性的位之后, ...

了解了,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