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下编译安装OpenCV

楼主(2021-04-14):
  • OpenCV Error: Unspecified error (The function is not implemented. Rebuild the library with Windows, GTK+ 2.x or Carbon support. If you are on Ubuntu or Debian, install libgtk2.0-dev and pkg-config, then re-run cmake or configure script) in cvShowImage, file /home/chengchenglu/work/Opencv/opencv-3.4.0/modules/highgui/src/window.cpp, line 611
  •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cv::Exception'
  •   what():  /home/chengchenglu/work/Opencv/opencv-3.4.0/modules/highgui/src/window.cpp:611: error: (-2) The function is not implemented. Rebuild the library with Windows, GTK+ 2.x or Carbon support. If you are on Ubuntu or Debian, install libgtk2.0-dev and pkg-config, then re-run cmake or configure script in function cvShowImage
  • Aborted (core dumped)

Cmake的安装
OpenCV 2.2以后版本需要使用Cmake生成makefile文件,因此需要先安装cmake。

ubuntu下安装cmake比较简单,

apt-get install cmake

如果觉得自带的版本不符合要求,可以下载安装包。

下载最新版的安装包:

http:/ /www.cmake.org/cmake/resources/software.html

这里下载已经编译好的,这样只需要解压至需要的目录下即可使用:

tar zxvf cmake-2.8.10.2-Linux-i386.tar.gz –C /usr/local/

设置环境变量:

sudo gedit /home/emouse/.bashrc

在打开的文件后添加:

export PATH=$PATH:/usr/local/cmake-2.8.10.2-Linux-i386/bin

查看版本,测试是否安装成功:

root@emouse:/home# cmake --version
cmake version 2.8.10.2

Ubuntu 下安装 OpenCV

软件环境:

Ubuntu 12.04

OpenCV 2.4.3

Cmake 2.8.10.1

gcc 4.6.3 (系统默认)

1、先安装 libgtk2.0-dev 和 pkg-config,,否则后期编译运行程序会出现类似如下的问题:

OpenCV Error: Unspecified error (The function is not implemented. Rebuild the library with Windows, GTK+ 2.x or Carbon support. If you are on Ubuntu or Debian, install libgtk2.0-dev and pkg-config, then re-run cmake or configure script) in cvNamedWindow, file /usr/local/opencv/OpenCV-2.0.0/src/highgui/window.cpp, line 100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cv::Exception'

通过网络获取安装:

  • # apt-get install libgtk2.0-dev
  • # apt-get install pkg-config

2、下载OpenCV ,文件名:OpenCV-2.4.3.tar.bz2,下载地址:

http:/ /www.opencv.org.cn/index.php/Download

解压:

#tar jxvf OpenCV-2.4.3.tar.bz2

得到文件夹 OpenCV-2.4.3

这里新建一个文件夹OpenCV-x86作为PC编译目录。

3、#cmake-gui 打开cmake的gui界面,开始进行配置。

cmake主要用于进行一些配置设定,从而生成用于编译安装的makefile文件,通过界面进行参数的配置和设定,非常直观、方便。在配置中指定源码和编译目录以及生成方式。

按照下图的步骤进行配置:

点击Finish后cmake即载入默认配置,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窗口的中间部分即配置列表,这里和使用cmake命令直接生成makefile文件一致的,如

make -D CMAKE_BUILD_TYPE=RELEASE -D CMAKE_INSTALL_PREFIX=/home/OpenCV

只是这里通过图形界面的方式来进行配置,更加直观方便。

这里指对一个地方进行修改,CMAKE_BUILD_TYPE 值输入RELEASE,其他保持不变,图中蓝色虚线部分显示了默认的安装目录,生成makefile文件最后执行 make install时就会安装到这个目录,这里可以根据个人需求更改。在这里的配置中我勾选了WITH_QT 去掉了WITH_TIFF,其他更多的配置也不清楚,OpenCV中文网站也没找到系统的说明,这里暂时不深究,点击Generate生成配置文件。

进入OpenCV-x86目录可以查看Makefile文件,可以留意文件的生成时间是否和刚才的生成时间一致。

4、接下来在OpenCV-x86 分别执行make和make install即可完成编译安装。

5、安装完成后需要对系统相关环境变量进行配置:

  • sudo gedit /etc/ld.so.conf.d/opencv.conf

将以下内容添加到最后:

/usr/local/lib

接下来配置库:

  • sudo ldconfig

更改环境变量:

  • sudo gedit /etc/bash.bashrc

在文件后添加:

  • PKG_CONFIG_PATH=$PKG_CONFIG_PATH:/usr/local/lib/pkgconfig
  • export PKG_CONFIG_PATH

保存退出,在运行下面的例程之前,需要重新开启终端来使配置生效。

例程测试

拷贝步骤2中解压的的/OpenCV-2.4.3/samples/c 将c文件夹拷贝出来,下面运行一下这里面的一个例程,初步体验下OpenCV。拷贝完成后进入这个文件夹:

chmod +x build_all.sh

./build_all.sh

这样就对例程目录下的源文件进行了编译,这里运行一个人脸检测的程序,下面摘录自本文参考资料3。

Some of the training data for object detection is stored in /usr/local/share/opencv/haarcascades. You need to tell OpenCV which training data to use. I will use one of the frontal face detectors available. Let’s find a face:

终端中运行:

• ./facedetect --cascade="/usr/local/share/OpenCV/haarcascades/haarcascade_frontalface_alt.xml" --scale=1.5

得到的结果如下图:

到这里基本的就写完了,OpenCV我之前也没有任何基础,这里只是把平台配置起来跑通,后续的工作还有很多,欢迎各位参考。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