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一)

楼主(2021-04-14):
(一)描点法建模
Pspice 提供Model Editor 建立元件的Model,从元件供应商那边拿到该元件的Datasheet,通过描点的方式就可以简单的建立元件的仿真模型,来做电路的模拟仿真。
PSpice 提供约十多种的元件模型模板(Diode、Bipolar Transistor、Magnetic Core、IGBT、JFET、MOSFET、Operational Amplifier、Voltage Regulator、Voltage Comparator、
Voltage Reference、Darlington Transistor)来建立元件的模型。
下面以一个二极管的建模为例来进行说明。
(1)从开始菜单中打开PSpice Model Editor,具体路径/PSpice Accessories/Model Editor。选择Model/New来建立新的元器件模型,具体设置如下图,设置完毕,点击OK,进入模型特性参数设置窗口:

(2)设置元器件模型特性数据

如设置正向电流值,输入的点数越多,曲线就越精确。

下面会出现用数值分析法,帮你计算出符合描点设定的参数值。

(3)创建元件库
选择执行File/Export to capture library,设置完毕后点击OK。然后使用File>>Model Import Wizard,为该模型选择合适的外形。
(4)配置新的元器件和模型库
在Capture工程中将.lib文件加入仿真设定栏中Setting simulation/configuration files/Library>>Browse>>Add to design
(5)应用于电路图

网友:


网友:
PSpice Model Editor建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