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电源实现恒流的

楼主(2021-04-14):
1、LED的电源都是采用恒流电源,电路结构上一般是变压器输出后,有专门的恒流电路来实现,恒流电路有两类,一类是专用恒流芯片,另一类是用运算放大器358等来实现。
2、专用恒流芯片的电路比较简单,芯片外围器件比较少,恒流精度比较高。运算放大器来实现的恒流电路,比较复杂一些。
3、对恒流电流,都是在恒流芯片或者运算放大器的某一个引脚加入一个基准电压,采用阻值很小且精度很高的电阻来进行取样,根据电流电压和电阻三者的关系,设置电流。
4、当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发生变化,芯片或者运费会自动进行调整,降低或者略微升高电压,保证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基本恒定,从而实现电流稳定,实现恒流功能。

网友:
多数led电源是利用在电路中串联一个CBB电容实现恒流的。一般来讲,选用CBB的电容对50Hz的工频交流电有一定的容抗,并且这个容抗明显大于led本身呈现的电阻,这样当led的导通电阻有变化时,回路的总的容抗+阻抗值变化不大,由此实现恒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