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样丝印生产工艺

楼主(2021-04-14):
PCB丝网印刷丝网的生产过程可分为两个方面
     拉网,晒太阳;
     在这两个区域中有很多小的操作方法,让我们看一下
     1.网拉网步骤:网清洁-水平检查-涂底胶-拉网-拉力-粘胶-落网,密封边缘-存放怎么做:
     由于网箱的重复使用,网架周围残留的胶粘剂,网纱等杂物,必须清洗干净,以免影响网纱与网架的附着力将网格物体放在平台上(需要水平放置),以检查网格物体是否变形,如果变形,则需要切断处理将待清洗的,未变形的网框和网纱再洗净并均匀地涂上一层南宝强力脂肪(无需硬化剂),以增强拉网后网纱和网框的最大程度第一次粘胶约10分钟后,将网布放在拉网上并调整相对位置和高度选择网眼,松开周围的喷嘴,将网纱放到盒子上,然后将网纱均匀地放入嘴中,不能有皱纹,注意四个角要有网纱,夹子必须锁紧,夹子和夹子之间的间隙(例如自动提升,手动拉网)
     拉网:先拉紧26,静置5分钟拉紧24;第二张力28,搁置5分钟张力26;第三张力32,设定5分钟张力为30;第四修正5点张力32,在胶张力30上放置20分钟。 15分钟胶水固化后的网张力为28,在使用网版之前要留出72小时(例如,以x米色为标准)。
     调整后的胶水用小刷子均匀地刷在网架和网纱的下一个面上,不要将胶水掉入网版的中间部分,干燥8分钟后,可用刮刀将胶水涂在涂层表面就不会完全适合将胶水完全干燥后约10分钟左右(应使用开放式吹气以加强干燥),将其按至紧贴合同处的位置即可将其降低取下多余的网纱周围的网版,并在网眼边框中记下日期,网眼和网向下时的张力(以观察张力变化),以防止白水渗入内角用红色胶水密封网架,然后在网架上用防水胶带和表面的网纱,也可防止药水渗透
     2.网晒
     洗涤网:用研磨网膏将其擦净至油脂(新网),将鬼影膏研磨至图形(旧网),将除粉剂研磨成网浆,蓝油,用抗白水洗涤残渣,用洗涤剂冲洗网,最后用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最后用纯净水清洗。烤网-烤箱的温度应低于48摄氏度。
     充满水的丝:清洗干净的网,然后用纯水再次清洗。根据该项目,Filin的拼写图形会增加约20%的不满意,以选择水filin,用三角尺将水Filin端压在互联网上,然后用三角尺慢慢刮平,然后用橡胶刮板轻刮平,毛巾擦干多余水分
     使用网浆:先将网板干燥后再制浆,使用刮板箱,将网板刮至网,其中绿油三倍,(约每10分钟或一次以上)油,表层油次之,兰花先在50K水丝上撕下薄膜,然后在网眼上刮20次,每次刮三遍(我们使用过自动制浆机),干燥后。普通线的净纱选择,绿油,机油,表面油120T,100T,110T网纱,碳油51T,蓝胶24T感光线和热固化绿油77T用18K水丝制成的Filin选择线(由于使用不均匀的网状网而不会产生网状纸浆:狗牙,脂肪油,波浪油),绿油,机油,表面油选择网,碳油选择50K水丝将所需的工程图形Filin放置在屏幕上的选择位置,放置在用于爆裂光的爆裂机中,选择时间(3000W聚光灯),该线通常在60-80秒内,绿色油在80-100秒内,底部字符油40-60秒,碳油,蓝胶350-400秒加压水冲净,干燥。用兰花油(密封的网)密封网的外边缘并干燥。检查,修复网络,写上完成日期和每个相应的编号,并记录存档,存储。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操作步骤,古人云信不如没有书要好,如果实际操作严格按照这种方法进行,那是极不明智的,我们应该学会使用,以便继续进步,制造更好的产品。
PCB丝印规格
PCB丝印技术是许多规范,不是随便可以做的,这些规范促进了PCB丝印侵入技术的发展,我们将看一下哪些规范:所有组件,安装孔,定位孔均具有相应的丝印,以方便板子的安装,所有组件,安装孔,定位孔均具有相应的丝印,PCB安装孔中的丝印带有H1,H2 ... Hn标识。丝网印刷字符尽可能遵循从左到右,自底向上的丝网印刷字符的原则,每个丝网印刷字符都应遵循从左到右,自底向上的原则,用于每个电解电容器,二极管和其他极性设备功能单元尽量保持相同方向。
设备焊盘,需要锡锡但无丝印的锡,设备位号不应被安装的设备阻塞。 (除了那些在更高密度的PCB上带有丝印的屏幕)
为了确保设备的焊接可靠性,设备焊盘要求没有丝印,为了确保锡的连续性,需要锡的锡,需要无锡锡的丝印,为了方便设备的插入和维护,设备安装后设备的位数不应被设备阻塞,丝印不能压在通孔,焊盘上,以免打开焊缝的渗入部分丝印丢失,影响训练。屏幕的屏幕间距大于500万。极性成分在丝网上清楚地表明了极性,极性方向标记易于识别。PCB照相绘图文件具有正确的张数,每层应具有正确的输出,以及完整的层数输出。PCB上设备的标识符必须与BOM清单中的标识符编号一致。定向插件的方向在丝印上清楚地指示。PCB应在其板空间允许的范围内具有条形码位置标识,PCB应具有42 x 6的条形码屏幕框架,条形码的位置应考虑方便扫描。PCB文件应具有板名,日期,版本号等板信息丝印,位置清晰,醒目。PCB必须具有制造商的完整信息和防静电标识。

网友:
除了那些在更高密度的PCB上带有丝印的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