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走线时active layer问题

楼主(2021-04-14):
大神们,想请教下以下问题。

etchedit模式下,当前active的走线层是top时,只能捕捉顶层的PIN或者走线来走线,点击bottom层会提示no valid items selected for current operation,但在find里面已经勾选了必要的选项。只能手动去选择active layer。求解啊!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由于公司办公电脑只有内网,截不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呢??

只能光标点顶层元件脚上然后拉线,点底层就不行,需要手动选择options下面的层,然后才能在该层走线。走线前选的etchedit。这个模式下正常不都应该是光标点到任意层的PIN就能拉吗?现在不行,要手动切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只能光标点顶层元件脚上然后拉线,点底层就不行,需要手动选择options下面的层,然后才能在该层走线。走 ...

这手机传图很模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