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光模块是怎么分类的?类型都有哪些?

楼主(2021-04-14):
    千兆光模块是怎么分类的?类型都有哪些?

网友:
    千兆光模块可以分为两大类,分别为单纤和双纤光模块

网友:
    单纤指的是只有一个接口,收发一体,只需使用一根光纤即可进行传输。千兆单纤光模块的接口类型为SC,光纤类型为单模,通过搭配OS2单模光纤跳线最远可传输至160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