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入层交换机和汇聚层交换机的选择及连接方案

楼主(2021-04-14):
    在三层架构中,接入层的作用主要是让终端用户连接到网络,接入层交换机即为交换层的设备,由于接入层交换机需要连接较多的终端用户,所以接入层交换机价格相对较低,且拥有高密度的端口。

    我们在选择交换机的时候,需要考虑交换机的背板带宽、包转发率(端口吞吐量)等。背板带宽的计算方法为端口数*端口速度*2=背板带宽,也就是说一台具备24端口的千兆交换机,其背板带宽为48Gbps。

    第二个要考虑的是包转发率,也称为端口吞吐量,吞吐量越高说明交换机的转发数据能力越强,这个和交换机的端口数量及传输速率成正比关系。1个千兆端口的包转发率为1.488Mpps,一个百兆端口的包转发率为0.1488Mpps。

    综上两个因素考虑,我们在选择交换机时,需要根据终端用途来选择相应参数的交换机。我们可以以数字监控系统为例,目前网络采用动态编码方式,720P网络摄像机码流峰值可能会超过4M带宽,因此一台摄像机需要的带宽为4M。另外,交换机的实际带宽是理论值的50%-70%,所以一个百兆口的实际带宽在50M-70M,因此一台百兆的接入交换机建议接入12台摄像机。

    说完接入层交换机,我们来了解下汇聚层交换机,汇聚层交换机相比接入层交换机的性能更强、端口速率更高、端口数量更少、包转发率更高。汇聚层交换机是多台接入层交换机的汇聚点,作用是将接入节点统一出口,同样也做转发及选路。它必须能够处理来自接入层设备的所有通信量,并提供到核心层的上行链路。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下汇聚层交换机和接入层交换机的连接方案,我们以千兆交换机与百兆交换机互连为例,我们可以将百兆交换机的上行端口连接千兆交换机的下行端口,这时我们需要考虑用什么产品进行互连会更合适呢?一般情况下,接入层交换机更靠近用户端,所以有时候离汇聚层交换机的距离会相对较远,这时,我们可以采用千兆多模光模块或者千兆单模光模块搭配光纤跳线进行使用。

    千兆多模光模块的传输距离为550米,需要接入多模OM2光纤跳线一起使用,而千兆单模光模块的传输距离起步为2公里,最远可传至160公里,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需求来选择对应的产品。

网友:
    可以采用千兆多模光模块或者千兆单模光模块搭配光纤跳线进行使用。

网友:
    在三层架构中,接入层的作用主要是让终端用户连接到网络,接入层交换机即为交换层的设备,由于接入层交换机需要连接较多的终端用户,所以接入层交换机价格相对较低,且拥有高密度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