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串联供电,稳压二极管钳位电压

楼主(2021-04-14):
如上图所示;负载串联起来由一个电源统一供电(负载是相同的器件),依靠负载电阻的分压作用作为为每一个负载提供工作电压;但是负载在工作的时候,其阻抗会发生变化,为了防止这种变化造成负载电压突然增大,超过负载的额定工作电压,我在每个负载输入输出电压两端各增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图中稳压二极管的电压是2.4V),目前比较疑惑的是这种设计是否可行,麻烦技术大拿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帮你顶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学习学习!不敢说话!

网友:
    这里仿真看着有点问题啊,首先是稳压电压不对,2.4V仿真出来是2.5V了。另外稳压管使用是要加限流电阻的,也就是R4不能太小,限流电阻阻值有个计算公式可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