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帮忙解惑

楼主(2021-04-14):
射频通信中经常用到一根导线作天线,而且产品是干电池供电,天线的一端接发射端,而另一端是处于开路的,那么天线中的电流是怎么形成的呢?想了很久没想明白,看到有人说天线与地之间是有电容,那天线与地之间的电容不是不固定吗,会随着产品的离地高度发生变化,那接收电路的谐振频率不是会变化,那还要怎么设计天线呢?有没有大神帮忙解惑,感激不尽……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

网友A:
天线接收信号的频率是通过其固有RC频率决定的,别人说的天线与地之间的电容不是说与大地之间,是与产品的信号地之间。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接收信号的频率是通过其固有RC频率决定的,别人说的天线与地之间的电容不是说与大地之间,是与产品的信 ...

好的

网友:
本质上天线与产品外壳PCB共同构成变形的偶极子。也就是crime所说的天线与产品之间形成电容。

网友:
    电磁 磁电 ,在空间中传输,一直都是磁电 电磁一直转换下去的,你收到的 不要理解是电信号,本质是磁场信号,磁场在电感中会产生电流这就是本质

网友:
    你可以看看单极子天线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