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1-04-14):
公司有一产品使用电阻 RC0402FR-0771K5L(RC-L系列 厚膜电阻器 - SMD 71.5K OHM 1% R0402),最近发现一个短路的,但不知道时电阻本身原因,还是焊接电路板的设计原因,求指导!

网友:
这个有图片吗?光说不行的

网友(2021-05-24):
有图吗?这个应该是要看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