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21-04-14):
我们现在有个电机需要进行PWM控制,实现调速和正反转,额定电流是10A,峰值30A;但是我们现在想用来控制这个电机的控制器只有10mA的输出能力,现在这个控制器的PCB已经没法改了,可不可以通过加什么外围电路来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
你这个只是个控制器,再加个驱动器,不过你需要这么大电流的,就得外挂MOS,再用2个半桥驱动。

网友:
差距太大,单纯的元器件散热就很难适用呀!

网友:
可以采用继电器来带动大电流电机工作,比用功率芯片更可靠,也可以采用弱带强控制输出,拖动电机。

网友:
还是用H形MOS桥驱动较好。但MOS桥有四个栅极控制脚,不一定与现成PCB的芯片控制脚匹配。这需要设计驱动器电路。

楼主提供一下更详细的问题描述吧。给图。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驱动模块,BTN8962类似这样的半桥芯片,或者全桥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