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蓝牙信号质量?

楼主(2021-04-14):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是共享单车的员工,每天要用手机蓝牙开共享单车锁。有时开锁的时候直接卡死,要重启蓝牙才能开锁。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手机更最新版本会更卡。请有能之士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这。。。增强手机蓝牙信号是手机商的事吧!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对接一些第三方的蓝牙网关,我了解的有些网关可以同时连接20多个蓝牙设备,稳定性也手机效果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考虑对接一些第三方的蓝牙网关,我了解的有些网关可以同时连接20多个蓝牙设备,稳定性也手机效果稍 ...

那有什么外接设备提高呢,我的是蓝牙4.0

网友:
需要考虑是不是有同频干扰的问题